求助:压力、温度传感器选型、采集卡和控制卡选型

楼主(2004-08-02):
本人对数据采集一窍不通,但是需要采集下面几个参数: 1、柴油机转速 2、涡轮增压器转速 3、柴油机排气管和进气管的压力 4、进排气管内气体的温度 请问选择传感器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考虑? 另外,还要输出四路控制信号? 选择什么样的采集卡和控制卡?怎么考虑? 谢谢了。 请给些建议,或者扫盲教材。

网友A:
我们以前给上海柴油机厂做过类式的采集系统!当时因为全部是输入信号,所以用的是采集模块+PLC,而你的需求里面有四路输出信号,我不知道是什么信号输出?如果需要,我给你做一个方案报价!请联系:021-50903810-15,lgy1998@citiz.net,李国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