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IPM求救。

楼主(2004-08-02):
我用的富士7MBP75RA120,驱动电源用了4个5S15DC/DC,输出最大功率200mA。发现三个下桥臂共用的电源模块很烫,输出只有8V,电流200mA。断掉和IPM的连接,模块输出回复正常输出15V,证明是电源输出功率不够,请问驱动IPM需要多大电流?我看资料写着下三桥臂供电电源只需要最大给65mA电流就可以了的。但是现在这个现象是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IPM内部短路,测量一下模块直流电阻

网友B:
模块是否坏了?

网友C:
找一好模块试一下,请问你是什么部件上用的?

楼主:
找到了原因,是个低级错误,VCC脚和信号脚搞错了。还是要谢谢大家的热心。 我是大学生,在做电机变频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