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三菱FX485BD通讯中是否一定要设定d8120?

楼主(2004-08-02):
(无正文)

楼主:
要求不需要对plc增加编程。

网友A(2011-07-04):
如果要求PLC不编写程序的话,那么就要走编程口协议或者三菱PLC其他专用协议了!这样的话,你单片机里编程的工作量就会很大很大!所以建议还是自定义协议比较好,同样可以实现很好的通信效果!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