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2004-08-02):
近来接触到永磁同步电机,可是我找来找去都是转速都是115R/M的,我要的是300R/M的,听 电机厂的说,300R/M的启动性不好,不知是什么原因,请不吝赐教。

楼主:
如有哪位知道有什么厂是做永磁同步的,请指教。

网友A:
你要多大功率的?对电机有什么要求?电机的转速可调,有什么疑问可来电探讨。0773-5856852 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