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OC报警怪症

楼主(2004-08-02):
我有一台三菱变频器在长期断电的情况下,一旦送电变频器即出现oc1报警,在参数清零后一切正常,长期断电后又出现以上故障,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是电路板尘多、潮湿。

网友B:
以清尘和烘干问题仍在,请问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A:
检查驱动电路是否有虑焊!

网友C:
小张你好,你的电话是多少?

楼主:
0531-5322920 请赐教

网友C:
三菱变频型号?

楼主:
对,三菱产品,FR-A540-1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