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元件控制1200VAC主电路频繁开短

楼主(2004-08-02):
用什么元件控制1200VAC主电路频繁开短

网友A:
电流有多大?具体的操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B:
电流是多少?工作环境温度是多少?湿度又是多少?

网友C:
1.2K的容量不算大,可以直接用接触器

网友D:
AC主电路频繁通断可用双向可控硅

网友E:
是1200V,AC,还是1200VA?

网友F(2004-09-14):
请问是耐压1200V,还是12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