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读取485传输的数据

楼主(2004-08-02):
大家好,我是个菜鸟啊,有一个工程他的现场环境学要用485将数据传输到200米左右的机房里然后把数据传给计算机,我想问用什么模块把485传过来的数据转换为232的,另外,我还要做一个界面来显示这些数据,我怎么才能把数据读取呢,呵呵,小弟是学计算机的对PLC不太了解,望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
忘了说了,我们用的是松下FP0的PLC

网友A:
用一个485/232转换器,然后通过串口把数据读出来就行了,当然你要知道通讯协议。

网友B:
如果你机房的计算机能插pci卡的话,去弄块485卡用也行,不过还是买块亚当或什么别的转换器吧,方便些,接上就用!

网友C:
很简单呀,我帮你,联系我

网友D:
就是如同小猪哼哼所说的,买个485/232转换器就行了,不过要注意的是转换器中有时需要9伏的电源,然后通过串口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E:
用泓格公司的I-7520模块就可以了,很简单。详细内容可以参见www.reputek.com

网友F:
小菜一碟,一个232转485转换器就可以,请与我联系,班丽 82896714 13693604804

网友G:
正如上面所说,买个485/232转换器后,用串口读取数据。 做界面可用VB,用MSCOMM控件可读取串口数据。注意设好端口、波特率等参数!

网友H:
你不是要传输200米吗,保险起见你还是用一个亚当模块吧! 如须要请e-mile liuyu1976@163.com or tel:1305427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