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欧陆590卷取模块功能?

楼主(2004-08-02):
如何使用欧陆590调速器的卷取功能??希望知道的各位仁兄能够给个答复。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回头肯定请你吃饭。

网友A:
你好, 我也想搞590的送料功能, 功能图已出来,明天我才能上机来试验不知能不能行》 张力设定,张力表, 直径设定,直径表。 只是有一个随直径的减小,张力也必须减小?? 这是个难题。

网友A:
另外, 请问花。你有590的软件—————— CE lite VER 6.04 ??????

网友A:
很不好意思。 我的实验没有成功。 直径一直向上增加,电枢电压也一直向上增加, 并不是向下减小, 完全与设思相反??? 不知道那位给一点点指点??多谢!

网友A:
为什么没有回答? 590的中文说明书上有一个关于使用它的卷取模块功能的工程文件的制作。你可以试一试。 我作的不成功,我现在不能把文件给你看。我作好以后再发给你,我们可以共同研究。现的人都很保守。一班不认识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的电子信箱:YTFZZQB@126.COM

网友B:
我作过的,用恒张力控制,呵呵,秋雪说的没错,资料上有关于这个的详细介绍,不过我看的是E文的,而且看书和实际操作是两回事,相辅相成,有兴趣的话,留下信箱,我们交流一下

网友A:
我的电子信箱: YTFZZQB@126.COM 多谢》》》》

网友C:
秋雪:你可以用码表

网友A:
用码表应该无用的吧?? 我现在用590的锥度功能它的办出来控制 电流环的 ___15, 用设定张力(电流环内)来调解电枢电压的输出。从直径最大到最小 电枢电压从21V-----14V,是随直径的变化而变化的。只是在直径小的时候电压的变化幅度比较大????

网友A:
我用的是放卷,要求张力越来越小。 锥度用:-75%,请指教!!!多谢!!

网友B:
秋雪,我给你发MAIL不知道怎么了,总是退回来,可能我们这边有问题吧,我做的都是恒张力控制,我不理解你怎么控制电枢电压去了,那你在配置电机的时候,不是配好了一个恒定的值吗,你想改变电压去改变张力吗,呵呵,我没这么做过,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组态的哦

网友B:
没看全你的话,电枢电压从21V-----14V,是随直径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是什么电压,磁粉控制器吧,我过去用590,因为它自带一些模块,功能上可以省去磁粉控制器来实现张力控制,你是怎么接线的哦

网友A:
我们用的就是磁粉制动器,____DC 24V,控制磁粉制动器的电压当然就可以控制它的张力了!!!因为用到了放卷上,就只能让它的电压从最大直径的21V,经过放卷降到最后的14V,就是这个要求!!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