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的智能水表的读数可以在售卡处远程清零吗?

楼主(2004-08-02):
请教一个问题:民用的智能水表的读数可以在售卡处远程清零吗?其机理是什么?谢谢大家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智能水表的系统有多种,‘读数是否可以在售卡处远程清零’与系统有关:离线(只靠卡传递数据)的不可以,在线的(实时通讯)可以。

楼主:
在线的是如何实现清零操作的呢?因为表上没有任何线连到售卡中心啊??希望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真是‘在线的’,而且‘表上没有任何线连到售卡中心’,可能有两种途径:电源线载波、或者无线模块。 你的‘清零操作’要达到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