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教F940GOT的换页问题???

楼主(2004-08-02):
我自己做了几个画面,但不知道页面的互换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字元件或位元件。

网友B(2004-10-19):
应该是用页面转换的触摸键吧

网友C:
使用换页键功能,设置换到哪页

网友D(2005-01-03):
求教:三菱F940触摸屏的下载线是否是RS232通讯

网友D:
已经解决,是5线的232接线通讯

网友E:
改变是PLC里的DM0,十六进置的。显示当前页面是DM1,也是十六进置的.做销售的也应该多学点基础知识。

网友F(2007-09-28):
字元件或者位元件,还可以触摸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