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李春发老师及各位同仁,安川报警:cpfo1 com—err

楼主(2004-08-02):
安川616G5 3.7KW,驱动电路及模块损坏,驱动电路修好后换上新模块,输出三相平衡,带电机运行5分钟后出现报警“cpfo1 com—err”.没有说明书,现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数字操作器接触不好 。2:控制回路不好。。。。

网友B:
操作器通讯故障,连线接触是否良好,也可能是主板问题,变频器接触器能动作吗?

网友C:
WY 变频OK了吗?

网友D:
1.睇下数字操作器的端子有否接好或松动;2,再看看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有无接好。

网友E:
1.ads232工作不正常,2.键盘到CPU板的连接线不正常

网友F:
MAX232换一下,保证OK。有一些可能用的是MAX202。有空交流0573-8038826

网友E:
我这里有,0755-81580015

网友D(2005-04-12):
请问你的最后怎样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G:
不一定是MAX232故障,MAX232和MAX202可以互换,估计要换板.

网友H:
估计cpu电路板有问题,估计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