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

楼主(2004-08-03):
我用了一台三菱变频器FR-F540L-180KW,是2001年12月份投运的,今年四月份故障后,更换了一块IGBT模块、主板及6个直流熔丝。现在变频器运行时,当同一母线上由其它泵启动时,变频器经常低电压保护动作(经测量启动时母线最低电压为340V左右),经3秒钟变频器重启动,启动到15KZ左右,变频又停止了输出。不知怎么办才好。希望李老师百忙中,抽空给予回复。感谢!

网友A:
15KZ时母线电压为多少?是否也是低电压保护?电缆容量够吗?参数0设为多少?

楼主:
其它电动机启动时间1秒钟左右,电压即恢复正常。变频器显示保护溢出,估计还是低电压保护。我怀疑是不是平波电容需更换了?电缆是120mm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