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调节系统的几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回答!!!

楼主(2004-08-03):
一、调节系统在运行中,发现当偏差大时,阀开度达到极限, 难以自动调节。请问问题出在哪儿?有无应急办法? 二、有一个简单调节系统,调节器的偏差、调节器的输出均正常,但当有偏差时,调节器仍按先设计的调节规律动作,此时被调参数仍不回给定值,而且有时候会反向动作。请问是什么原因? 三、某装置在开车时,冷却水流量调节阀全开,孔板差压流量表却指示为零(不是偏小),故障原因有哪些方面?

网友A:
个人看法: 1. 阀门开满度依然无法调节说明设计(工艺管道)有问题! 我碰到过同类问题,以前在电厂锅炉久不久出现一级减温阀门开完,主汽温度还下不来,锅炉工又不敢开二级减温,因为二级减温出口温度已经比设计的温度低。我叫司炉打开二级减温,再投上自动没问题。但二级减温的出口主汽温度比设计值低。 2. 没看懂你的意思。 既然按调节规律动作,参数不回设定值?还是没按规律(指令强调不够)。是PID调节吗?是调水位? 温度? 应该是PI参数没整定好。 反向调节的情况我碰到过,是电动调节阀的电机电容品质变坏。 3. 具体是什么装置? 估计是开车时对冷却水有反冲。

网友B:
关于第2条,主要是调节参数中积分和比例作用两者结合的效果,具体理论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在设定值附近设置一个死区,可以解决上述现象。同时可以适当减小积分的作用。

网友C:
1.进料总量不够,有旁路打开旁路或增加压力。 2.PID没有调好有滞后性,或阻尼器时间太长。 3.故障原因有很多要针对具体情况分析: 导压管是否通畅,平衡阀、针芯阀开关对不对; 变送器、二次表、线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