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关于报表的制作

楼主(2004-08-03):
大家好,我现在在使用INTOUCH作一个项目,需要有一个报表随时纪录几个数据,每两分钟纪录一次,请问这个报表该怎么做呀?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敬请前辈详解,不胜感激!!!! E_mail:cy5_cuilj@petrochina.com.cn

网友:
我们的报表软件有这样的功能,请下载试用: http://hmi.nease.net

网友:
intouch的变量定义中记录方式好象只有变化记录和不记录,没有设定时间间隔的记录方式,真是挺怪的,这样的功能都没有!

网友:
最通用的方式: 1.从Intouch 中取出实时数据,写入数据库中。 2.用Excel 从数据库中取出数据并填入报表。

网友:
邓工,您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或者给我一个例子,谢谢您了,先

网友:
通过设置ODBC建立数据库,再通过SQL函数连接

网友:
从Intouch 中取出实时数据,写入数据库中没有问题的,只是用Excel 从数据库中取出数据并填入报表中时,是一直在更新单元格还是顺序望下填充单元格的?

网友:
可利用历史趋势记录数据,然后利用函数读出一些时间点的数据并填入报表

网友A:
1.从Intouch 中取出实时数据,写入数据库中。 2.用Delphi做报表从数据库读出.

网友B:
要是组太王就很好实现,可以利用函数(应用语言里面)每2分钟写一次。通过ODBC连接ACCESS数据库。

网友B:
intouch 也是一样,他们根本上差不多,可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