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只监不控怎么做划算?

楼主(2004-08-03):
由模拟量和开关量各有300多个点,只要求监测,不要求控制该怎么做?

网友A:
只读变量!然后显示 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知你关心哪一方面的内容。 是价格,还是工作量,还是维护成本,还是。。。。。。 可以与我联系:mcgslcb@263.net

网友C:
只监不控的话,自己用VC++做也很快,并且 不花钱。

网友D:
如果可以忍受30分钟重新运行一遍工程的话有个简单的办法! 使用我们学习版,一分钱不花!但是如果不能忍受就......。 如果你的数据不保存,那么还有节约点数的办法。 请详细说明。

网友E:
办法很多,看你怎么作! 1.自已编写通用程序,提供如OPC,DDE等接口。 2.用现有的组态软件。 3.一个工程一个程序,直接写死,周期也很快.

网友C:
我认为楼上的方法1比较好,并且做系统集成时更方便。

网友F:
谁说用VC++做就不花钱了?你的PLC或者板卡不要钱啊!就算自制板卡,电路板、电阻电容之类的也要花钱买的。

网友C:
当然,硬件钱是要花的,搞点IO卡,在买一台计算机,软件到街上花 28元买个D盘,就能全搞定,通讯用C++7。0,界面用VB等,几个控件一做,在VB界面上一拼就算监控成功了,并且运行起来稳定的很。我也是一个单价格太低拿下来就这样做,运行一年了,到现在还没出事。

网友C:
当然,如果要做冗余难度就大一点了。当我一年后再去拜访他们时,他们还问我用的那家的系统,能否将他门的TDC3000向这样也给改造了,我没同意。

网友G:
呵呵,怎么跟我们的那么像呢?建议自己学着做!那么省钱,还能学到不少东西,不会的,这里的大侠们肯定会帮你的!

网友H:
自己VC开发,省钱省心.

楼主:
谢谢大家,据说MCGS用起来不错,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I:
俺不会VB,也不会C++,咋办呀? <..>

网友J:
其实MCGS对编程的要求很低很低,只要你对语言有一定的了解就很,组态也比较方便,所以楼上的朋友不用着急,你可以用一用就能体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