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维修

楼主(2004-08-03):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台富士11KW G9变频器,快熔烧坏,用万用表测量整流及逆变无故障。拆开后,发现逆变模块有一块崩开(表测正常),更换快熔和逆变模块后,空试变频正常,带负载后,变频内异响,检查快熔和整流块烧坏、逆变同上。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A:
驱动电路可能坏了!

楼主:
如果更换驱动电路,请问富士11KW的型号是否统一,哪里有卖的。谢谢!!

网友B:
我有,你是那里的,有空聊聊 电话多少?

楼主:
请公开报价好吗?G9S 富士11KW 的驱动电路、快熔(CR6L-100)、逆变模块(CM75DY-24H)、整流块。

网友C:
驱动电路板很简单呀,可以自己修呀~~~~

楼主:
回中林: 本人的水平现停留于变频的使用,对驱动板的维修不知从哪里下手,能否指点?

网友D:
快熔坏了,基本上要换驱动板

楼主:
学会修驱动板很难吗?

网友E:
驱动板很好修,是变频其中最好修的部分了

楼主:
怎样修,请楼上告知。

网友E:
驱动部分由三路是一起的,有三路是独立的,你可以根据对称性来测 呀

楼主:
我现在只会用万用表通过测端子R S T 与 + - 及U V 性W 与+ - 的对称关系来判断整流模块、逆变模块的好坏。触发信号的对称怎样来测?是否有专用仪器?不知我问的是不是行话。

网友C:
如果你的电源板是好的,那么驱动端有六组3到5伏的反向电压,用来保证IGBT是完全截止的,如果少一组,板子对应的就是坏的,当六组正常时你将对应的光偶输入端(2)脚接地则对应的电压立即反转为正电压,依次类测量就可以断定此板好坏

楼主:
谢谢中林,我试试。

网友E:
告诉你一个测驱动板简单的办法:给光藕的供电脚加电(当然是直流电),很多是8脚正,五脚负,当然你可以根据电容来判断,一般加18伏左右,然后用数字表测量5-6脚,有些是2-7脚(呵呵,得看实际情况,当然你可以随便先测两个,反正坏不了),然后用指针表的x1档给光藕的发光二极管脚(大部分2-3脚,很少一部分1-2脚,是八脚光藕)供电,你看看驱动部分的脚位电压由没有变化拉。 就这样子啦。 呵呵,想找维修的工作都很难。再不懂的话,就发邮件给我拉, yangyangsheep@ah163.com 广州的维修工程师可以周末聊拉,13202044892。

楼主:
感谢工控维修。如果你在河北,我单位的变频坏了,保证让你修。再说啦,就我的水平,绝不会抢你饭碗的。

网友E:
呵呵,我不做维修好多天了,现在倒是周末想去免费给人家维修些什么东西,免费的人家都不要,没办法?以前是做专业维修,七月初才改行,对维修很有兴趣,

楼主:
看来是我误解你意思了,人往高处走吗,很正常。这样就更好了,那以后再有问题向你请教,我就不担心你保守了。我接触变频已经有5年之久,但只限于使用,近两个月 来我单位先后有三台变频发生故障。一台5.5KW安川:启动后,电机轴承好像咕噜咕噜的,调载波频率无效果,换了一台备用7.5kw就好了。一台富士G9 11kw:开始时,变频报警显示熔断器烧坏。联系维修单位修,说逆变也崩了(但表测正常),最终换了快熔及逆变模块,维修单位送来后,我也没有试,可等我第二天安装完毕,按启动,电机转了没一圈只听变频内异响,完了连显示都没了。一台FDH-G 11KW(进口的,不知生产厂家),一启动,故障显示过电流,表测逆变坏,让维修单位换了逆变模块,我还没试呢,我想先用假负载试试。 变频故障让我很被动,要是知道一些维修常识就好了,能否告诉我从何开始?

网友E:
试变频器之前要空载测试,也可以在前面加灯泡(以前我们都是这么说,后来有人说这是交假负载),变频器里面有些参数是监测当时的频率,电流,电压等参数的,看是否正常,然后可以加一个小电机测试一下,现市场上有很多模块是不好用的(据我们以前北京市场上所购的模块,一般都是二手的,质量有些不过关,运气不好的话,就不行,不过一般还是可以用很久的。

楼主:
工控维修你好,刚才我把100W灯泡串联在电容-与逆变-之间,变频通电后,显示故障ERROR UNDER V (电源电压低),表测382V正常,直流电压540V正常。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检测元件有问题?变频型号为FDH-G.多谢!

网友C:
绿水青山: 你是河北什么地方的?我在河北沧州,你的变频器我们可以帮你修。 另外,一般万用表的欧姆挡是打不开光偶的。假负载的阻值可以计算,一般情况下10KW的直流端假负载为20欧姆。阻值太大会是逆变端电压下降。

网友E:
有时候加假负载会出现欠亚,如果这样就不加拉

楼主:
把假负载去掉,还是电源低电压报警,怎么办?

楼主:
中林逆好,此变频是让维修厂家修过的,如果我弄不好,我想找他们。

楼主:
谢谢大家,已整好了,短接复位端子后运行正常(可能断电不能复位)。

网友E:
所以讲修变频器最好要看到东西,有些故障是很简单的,但是一说就复杂拉

网友F(2007-01-15):
富士新的驱动板我有www.bjcl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