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螺距误差补偿和反向间隙补偿如何确定?

楼主(2004-08-03):
在半闭环数控铣床中,是不是一定要进行反向间隙补偿和螺距误差补偿? 如何确定呢?

网友A:
一般需要反向间隙补偿。可在JOG方式测试反向间隙值,即可。

网友B:
当然要了,这是提高精度的有效可靠的办法,如果你用的是半闭环系统。螺距误差补偿需要知道螺距误差到底是多少,如果生产丝杠的厂家提供了相关数据,你就不用测量了,直接补偿,如果没有提供,那你就要费点事,自己用激光干涉仪进行测量。反向间隙也是一样的情况,如果丝杠有预紧或者用的是双螺母消隙的话,可能反向间隙基本很小。

楼主:
螺距误差是不是这样应用: 伺服电机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下 X轴 L :螺距 ∆L:螺距误差 ∆X:指令位置增量 T:插补周期 n:转速 n=T*(L+∆L)/(60*1000*∆X) 在每个插补周期内, 根据n和电机的额定转速来确定 应该输入伺服单元的速度指令的值. 是否正确?谢谢指点!

网友C:
在JOG下用千分表前,前,后一测便知反向间隙.螺距误差要用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