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电机爬行的原因。

楼主(2004-08-03):
(无正文)

网友A:
原因很多,PID参数没调好,或者电机选型不对(如惯量不匹配,转矩不够),或者传动系统不好(如传动刚性不够)或者摩擦力过大都可能引起电机低速运行时出现爬行。总之系统设计的问题大一些。

楼主:
谢谢学海做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