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磨床,主轴采用MM440 7.5KW,经常损坏IGBT.

楼主(2004-08-03):
(无正文)

网友A:
1)将起停时间设长一些。 2)加制动电阻。

网友B:
换机是最明智的选择。ABB,你可以试一试。尹小磊/022-27370233

网友C:
换机,或是加大一档

网友D:
ABB是不行的,换上去又马上烧,如果不换大一当,用安川估计能行,是加大一档用国产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