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erver同Client在两台机器上为何只有以相同的username及密码登陆才可以通信?

楼主(2004-08-03):
OPC Server同Client在两台机器上为何只有以相同的username及密码登陆才可以通信? 两台机器上我都建了相同的用户名及密码,但如果不是以相同的用户“登陆”还是不能通信。我已经在OPC Server上设置了让everyone都可以access。 请教哪位知道如何设置?

楼主:
如果你的设置都正确还连不上的话,应该是你的这两台机器处于不同的域,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同一个域通信很好,但在不同的域就没办法通信了。哪位高手可以教我?

网友A:
不行的,直接在服务器上组态用户管理器就可以了,记得组态用户权限,客户端不用组态的,只要在网络上浏览到服务器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同的域能实现信任,也可以的

网友C(2004-11-16):
谁能给出如何配置的示例??我连了,也是需要同样的用户名。

网友D:
好象是要用dcomcnfg配置用户权限的说,不过我没弄过。呵呵 我只是把用户和密码改成一样的,这样比较简单的说。

网友E:
我也遇到了上面的情况: dcomcnfg配置用户权限已经配置了,两台机器也在同一工作组中,但仍然需要相同的登陆名和密码, 不知何故,麻烦高人指点!! dcomcnfg配置如下:(我也是找来的)(以SIEMENS的WINCC) 1.在WINNT\system32目录下找到:dcomcnfg.exe,并运行它。 2.在[默认属性]页面不作改动:默认选项是:选择在这台计算机上启动分布式COM(E)选项、默认身份验证级别是:连接,默认模拟级别是:标识。 3.在[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a.按[默认访问权限]框里的(编辑默认值)按钮,如果无用户:Everyone,按(添加)按钮,选择: Everyone,按(添加)按钮,在访问类型框里选择:允许访问,按(确定)按钮。再按(确定)按钮回到[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b.按[默认启动权限]框里的(编辑默认值)按钮,如果无用户:Everyone,按(添加)按钮,选择: Everyone,按(添加)按钮,在访问类型框里选择:允许调用,按(确定)按钮。再按(确定)按钮回到[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c.按[默认配置权限]框里的(编辑默认值)按钮,按(添加)按钮,选择: Everyone,按(添加)按钮,在访问类型框里选择:完全控制,按(确定)按钮。再按(确定)按钮回到[默认安全机制]页面。 当然你也可给用户分配权限,不过麻烦,一个用户的权限不对,就不能连接到服务器。 4.[默认协议]页面不作改动,回到在[应用程序]页面。 5.在[应用程序]页面,用鼠标左键点击选择OPC服务器应用程序(如:OPCServer.WinCC)。 6.按(属性)按钮   a.在[常规]页面不作改动,身份验证级别是:默认值。  b.在[位置]页面不作改动,默认选项是: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应用程序。   c.在[安全性]页面不作改动,全部选择:使用默认选项。   d.在[身份标识]页面,选择:交互式用户。   e.[终结点]页面不作改动。   f.按(确定)按钮,回到 [应用程序]页面。 7.按(确定)按钮,关闭程序。

网友F:
程序->运行->dcomcnfg

网友G:
http://community.csdn.net/Expert/topic/3378/3378184.xml?temp=.8198511 这是当时我问的问题,已经有人给出答案。 既然你的OPC两台用户名密码一样的能访问,应该就是上次我遇到的问题。 你将两台机器都用不同的用户登录,都不要用administrator,比如一台用 user1,另一台用user2,两边的guest帐户都开启,密码为空。 用Dcomcnfg配置DCOM的启动权限和访问权限都添加erveryone。服务端和客户端都要配置。因为一遍OPC访问都有回调函数,所以客户端也要能被everyone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