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转速不稳问题
Shaw Xiao

楼主(2004-08-03):
我在使用j2s和mre三菱伺服电机教的时候,发现电机速度不稳,我用的是PMAC控制卡,速度控制模式,比如发jog-,pewin下监视速度波动非常大,之前我用松下的时候,一般速度波动范围在2转/分之内,现在三菱波动范围至少在8转/分,我调pid参数还是比较熟悉。这种现象是不是正常的,或者三菱伺服本身的问题?

网友A:
PEWIN监测速度受软件扫描周期影响,本身就不可靠,三菱驱动器本身可以监测速度,参考手册。或者干脆找个测速表之类的装置测实际速度。还有三菱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是13万线的,比松下高出很多,这里你是否有做换算?这也会影响PEWIN的监测,还是找个测速计吧,很便宜的。

网友:
我认为我的监视方式还是对的,特别是我之前监视松下的伺服波动在2转/分之内,而三菱波动范围至少在8转/分。同样的监视手段,为什么差的这么多,电机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