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单轴控制卡,急

楼主(2004-08-03):
购买单轴控制卡,同时也能读出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有数显卡的功用) 如果你有的话,联系chenyongtj@eyou.com 请附上价格及控制卡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先生你好!我们是做这方面(数控方面)的厂商如1-6轴运动控制卡,多轴运动控制器,各行业的数控系统及步进电机及伺服电机。更多的详情可以浏览公司的网站:http://www.adtechcn.com 欢迎来电直接和我们的工程师沟通:0755-26722751 13823122317 张生

网友B:
运动控制卡MC6112 本卡为半长单轴运动控制卡,可驱动步进或伺服系统,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单轴系统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单轴精确定位控制系统。 功 能 特 点 ●32位PCI总线(PCI2.1标准) ●最高速可达2MHz, 最大步长为268000000 ●自动回原点功能,具有硬件限位功能 ●WIN98/2000/NT下WDM驱动函数库 ●可实现单轴运行,加减速可设定 ●可读回运动中实际位置(码盘输入) ●为电机提供脉冲、方向控制输出信号 ●16路输出(OC门) ●随卡提供测试软件:用户只需将运动控制卡插入电脑,并安装上测试软件,无需任何编程即可测试控制卡,驱动器,电机和所连接机械装置的情况

网友B:
http://www.novaelec.com.cn/kzk/mc/8005.htm MC6112

网友C:
你可以到 Http://www.googoltech.com.cn 上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