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DC BUS FUSE OPEN报警

楼主(2004-08-03):
安川616G5 7.5kw 开机报警, 安川开机报警DC BUS FUSE OPEN查不出原因,保险丝是好的.请各位帮忙.

网友A:
保险丝反馈电路坏了.我见过不少呢

网友B:
你好!不妨检测试下面三个点看看啊!1、减速时间太短;2、电源电压过高;3、检查制动单元电压等级与连接线。

网友C:
光隅PS10拆掉试试。

网友D:
李春发: 676GL515KW,上电也显示DC BUS FUSE OPEN 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网友C:
快熔断了,大多是模块坏了。

网友E(2005-08-21):
我有一台616G5-30KW的变频器,一开始也是报这个警。查出一模块坏以及保险丝烧断、还有驱动部分有故障。全部排除后通电又报警SC过流。这次是真的查不出什么总题了,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