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fx2n的远程通讯

楼主(2004-08-03):
我们单位新买的一台机器,用的是三菱FX2N-128,调试时不知道怎么PLC里面的程序没有了,。他们安装了远程调试的PLC专用MONDEM。可是连接了好多次就是连接不上啊。我们这个电话打不了长途,可是他们说可以的。。。 请问那里还出了问题啊?要注意些什么??急。 谢谢, 请搞过这个远程通讯的前辈指点指点。

楼主:
还想问一下, PLC里面的程序为什么会没了呢?。之前机器在厂家调试时候都是好好的啊。。。

网友A:
没给够钱吧

网友B:
也在能是产品本身的问题!以前就有地一回,A里面的程式不明不白的少了好几百句!还有Q里的参数在突然停电之后就都没有了

网友C:
要用SC-10电缆和232DB,我编了个程序,不要SC-10电缆,更不要232DB板就能远程传送、监控的软件。

楼主:
后来他们派人来了,重新灌了一下程序就好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会没了程序??。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