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松下伺服电机编码器坏的俺心烦!

楼主(2004-08-03):
真后悔当初选松下电机,现在外边运转的电机故障率惊人!绝大多数是编码器故障,送修时小日本的买办一古脑把责任推到俺头上,楞说俺拿大锤给砸的了.强烈鄙视松下!现诚征上海地区高人,编码器能否换国产的?或者有更好办法. 另请教:国产伺服电机谁家好用?

网友A:
请告诉您使用的编码器是分辨率的,我们公司是专门从事编码器经销的。提供技术指导,说不定能为您解决问题 电话021-32031167转曾志强

网友B:
国产伺服电机——台达的不错啊

网友C:
我用的安川伺服电机也是编码器出问题,只要一换向就出现错误报警信号A84(绝对编码器资料错误),可我明明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也急死我了。

网友D:
本公司代理惠普的编码器 型号全,货期短,价格优惠, 质量吗,看看惠普的打印机和传真机上使用的编码期就知道了 联系电话:0755-25155874 1360272917 闾先生

网友E:
是这样,的用进口的货就是这个样,永远受制于人!有时返修期限要至少半年,差点被拖吐血。 我们是做数控的,现在也有伺服了,还可以。具体的资料我可以发到你的邮箱里。但目前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因为必须原配才好啊!

网友F(2004-09-10):
我现有一台松下贴片机,因zl电机上的编码器坏不能使用,松下要求电机和编码器一起卖,不单独卖编码器,我想找可替代的编码器

网友G:
编码器的替换: 首先要看编码器的损坏,是机械部分不合理损坏,还是电气部分的损坏,根据易损坏原因,调整提高\替换: 1.机械安装结构要一致,也可找具有加工能力的单位作过渡安装连接件. 2.输出接口要一致,输出有绝对\增量,大部分是增量,也有正弦波与方波,方波有5V或12v或24V,有集电极开路N型与P型,或5VTTL或24VHTL,先要弄清楚是什么输出信号. 3.工作电压要一致. 4.分辨率,如果可以自己修改程序,分辨率就可自选,如不方便修改程序,就要选原来的分辨率了. 遇上经常损坏的编码器,还是替换的好,开始也许麻烦一点,但替换成功后就方便了. 我公司是专业作编码器服务的,不过我们主要经营是在高端绝对值编码器,对于一般的增量编码器,服务不过来,仅能作些参考. 021-32031167 编码器专业服务.

网友H(2008-07-22):
上海蕊力子专业修理安川伺服、安川伺服电机,松下伺服、松下伺服电机,和各种报废品回收,电话021-37699679

网友I:
松下也好,安川也好,出现错误报警信号A84(绝对编码器资料错误),

一方面和电机的问题有关,但是引起这个错误损坏的原因有时确实在使用的设备设计上引起。

以前有一客户,连续4台电机出现次问题,后来亲自去现场解决,发现设备的同心度太差,所以电机编码器受到的径向力很大,发生报警。维修后,把设备的同心度重新调整,正常工作。

用国外的产品确实是受制于人;但国人有时候在机械设计安装时,有些不够严谨。

网友J(2008-10-10):
做德国原装进口编码器有需要可以来寻价。电话:021-63831373

网友K(2008-11-16):
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有故障并不可怕,我公司有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销售和提供专业维修安川伺服电机等服务。SGMAH SGMPH SGMGH SGMDH SGMSH等各系列伺服电机编码器都有,有意请联系0757-82702992    www.yongyuanxin.com  永源鑫电器自动化设备经营部 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