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三菱的以太网模块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4-08-03):
什麽地方可以找到三菱q系列,尤其是q02cpu的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的网络参数的设置说明?

网友A:
1、说明书 2、售后服务电话 3、三菱网站

网友B:
主要内容请参照说明书。 三菱以太网模块的参数主要分为I/O地址号 网络号 站号 组号 模式 操作设置和初始化设置。一般初始化设置使用默认即可。对于操作设置主要设置IP地址等参数。模式的一般使用在线,当进行测试时选用相应的测试模式。 以上在Q系列以太网模块用户手册中有明确解释。你可以向供应商索取或者到三菱主页下载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