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温控仪选型

楼主(2004-08-03):
本人这是第一次接触富士的温控仪,所以对其选型不了解,不知哪位朋友能帮忙发一份富士温控仪的选型表过来,小弟在这非常感谢! 另外,请问:96*96 输出电流为0~10V 温度为1200左右   其型号是什么?

网友A:
要几个啊?

楼主:
这是我们第一次用,所以想先试用一个,可以的话再把所以有的换下来。 不知你能否先把型号发过来啊?

网友A:
我这里上网不方便,能不能把你的传真留下?

网友B:
你不要选富士的,用岛电的更好。型号是;SR3-8I-1价格550元。要是代通讯功能,就选:SR93-8I-1050,800元。0531-8061793

网友C:
昨天我買了一個Pan-golbe牌 900系列的,44*44的,含稅510,不知是否貴了?

楼主:
PXR9TEY1-8V-000A 这个型号的多少啊!

网友D:
PXR9TEY1-8V-000A 此为4-20mA输出,只要外接250欧姆电阻,输出变为0-10V,OK。 email:aamyzhu@126.com

网友B:
PXR9TEY1-8V-000A 560元 岛电的SR3-8I-1 500元比富士的多三个功能,更方便于加热系统的应用。输出限制功能,手动自动无扰切换,上电缓启动。

网友E:
水幕天华 :“4-20mA输出,只要外接250欧姆电阻,输出变为0-10V ”有误?

网友F(2007-08-04):
谁有PXW-9  PXW-5 PXR-9  的中文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