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压力信号正弦波动

楼主(2004-08-04):
大家好!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买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带变送),采用直流电池供电,输出1-5V直流,用研华PCI1711-L,用VB编程采集,在一个小的恒压时,数据采集卡输出恒定,当压力逐渐升高时,数据采集卡输出为正弦形的波动上升曲线,不知道这个噪声来自何处,为什么?如何解决? 谢谢 谈判专家 2004/8/4 E-MAIL:ahasnake@sina.com

网友A:
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浮空信号,对照说明书采用浮空信号的标准差分接法,看看采样结果会不会改善。

楼主:
yoyo1101您好: 我看了说明书,压力传感器输出负和供电(电池)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不算是浮空信号。 上次,是我搞错了,其实,是每各时间都有50HZ的正弦噪声,幅值为50毫伏,不知道怎么解决,请指教!

楼主:
大家好: 我提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有工频干扰的主要原因是装有数据采集卡的计算机外壳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