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s7-200通讯时

楼主(2004-08-04):
组态王和s7-200通讯时,显示未加载驱动程序,不只是什么问题?我的plc设置与组态王设置,没有什么问题。用mcgs就能通讯,我还想问一下,组态王通讯成功时有什么标志?

楼主:
各位大虾给点意见。阿?

网友A:
在安装完组态王软件后,还需要安装组态王提供的硬件设备驱动程序,网站www.kingview.com上提供s7-200驱动下载

楼主:
怎么sppi.dell不能安装呢 出现错误

网友B:
to 张红军: 正如小叮当所说,首先你要安装组态王和组态王的驱动程序。 因为组态王与S7-200的通讯有几种方式,如果安装成功还无法通讯,你看以下你的串口参数、PLC物理地址的设置是否正确。 如果无法安装,安装文件你可以向亚控索取或者向亚控他们的区域点咨询。 我在6年前做过,连接挺简单的。

楼主:
是不是和系统有关系!是不是xp系统不支持那种驱动~?

网友A:
您用的组态王是哪个版本?目前组态王只有6。03和6。5版本支持xp系统

楼主:
是不是没有看门狗就不能安装驱动?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程序安装完成后,在kingview下,没有生成文件夹driver.需新建一个文件夹,才能正确安装哪个项目!!

楼主:
为什么无法定义变量?说用户变量明错误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变量定义时寄存器选择出现错误 最好将您如何定义的写详细

网友C:
咱两的名字一样,真实巧,可以交个朋友吗? zhj17-cj@xj.cninf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