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6ES7158是何功能

楼主(2004-08-04):
我公司用到西门子6ES7158,是用于PROFIBUS的.请问是何功能???谢谢!!

网友A:
订货号不全,DP/DP,DP/232等等都是这个开头

楼主:
谢谢赐教! 完整订货号是:6ES7 158 0AD00 0XA0 DP/DP. 请问这个模块是干什么的?有资料吗?

网友A:
PROFIBUS -DP / DP 耦合器用来互连两个 PROFIBUS-DP 网络。字节数据 (0-244 字节) 从第一个网络的 DP主站 传送到另一个网络的 DP 主站,反之亦然。 原理与当今硬件输入和输出接线的相当。收发机有两个互相独立的 D P 接口,用来进行两个 DP 网络之间的连接。 DP / DP 耦合器每一 D P 网络的从站。通过收发机内的内部复制,可进行两个 DP 网络之间的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