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MM440问题:用可调电阻从端子调节频率最大只能到16HZ,请大虾指教。

楼主(2004-08-04):
唯一的一本说明书被人拿了,只能求教各位大虾了。 可调电阻是好的,但是频率最大只能到16HZ。 我怀疑是某个参数被改动了,请指教.

网友A:
上限频率看一下。

楼主:
上限是50HZ,没问题

网友B:
估计实际信号就有问题。

网友C:
确认P0757=0,P0758=0,P0759=10,P0760=100,P1082=50

网友D:
请问,是给定的电压和输出频率不对应,输出频率减少了?是这样吗?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E:
1、可调电阻的阻值不能小于2K。 2、端子2、4必须连起来。

网友F:
量一量输入端的实际输入电压是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