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捉再启动是怎么会事?

楼主(2004-08-04):
西门子的变频器对正在运转的电机具有扑捉再启动的功能,具体是怎么一会事,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当变频器由于某种原因停车,但还未完全静止,此时,若是常规启动方式,则马达相当于一台发电机,因为逆变的关系,电能反馈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导致母线电压升高而报警停机,这种情况下,采用扑捉再启动,就可搜索到当前马达的转速,从而让变频器输出一个适合该马达运行的一个频率,保证变频器处于电动而非发电状态,这就是捕捉再启动,通常可以设定变频器频率搜索的方向,即从最高或最低频率或零速开始搜索.

网友B:
是不是国产的不具备此功能?还是西门子独有的?

网友C:
据我所知,国产乐邦变频器也有这功能,它叫“转速跟踪”启动方式,应该跟扑捉差不多吧。

网友D:
据我所知是变频器就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