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三菱PLC循环指令怎用???(急!!!)

楼主(2004-08-04):
各位兄弟朋友,请帮个忙: 用三菱FX2N的PLC和三洋步进电机怎样控制平台的移动啊??平台要移动40次,每次移动3mm,怎样实现循环程序的控制啊???特别是怎样用“FOR NEXT”指令循环控制,请举例!!拜托!!拜托!!各位高手。

楼主:
如果哪位有“FOR NEXT”相关资料,尤其是应用事例,请发给我!!谢谢!! E-MAIL:jacky800512@sina.com

网友A:
FOR n ——NEXT n为循环次数

楼主:
兄台, 还是不行啊!!!我都是照书本上说的去做啦,“FOR K4%`````NEXT”可就是不行啊!!! 请问哪位举例啊!!!写一两条指令举例试一下,好吗??小弟不胜感激了啦!! E-MIAL:jacky800512@sina.com

网友B:
FOR Kn .... .... NEXT 省略号表示要执行的程序,n表示循环的次数。FOR和NEXT直接接在母线上,接在其他地方我没有试过,改天有时间我试试。FOR、NEXT的执行有条件限制,最好用MC、MCR指令。我是这样用的,一点问题对没有。

网友B:
我看了你的设计要求,我觉得你最好不要用FOR、NEXT,因为FOR、NEXT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完成,而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发生肯定比一个扫描周期长,而且在你走完3mm后最少要有一个扫描周期的停止才能启动第二次步进。我觉得你最好用计数的方式,那样简单使用,计数脉冲你可以选用M8029、M8147,Y0输出时(M8148,Y1输出时)

楼主:
我相信应该多操作几次就能OK!还要了解清楚PLC的一些参数和基本量,这样对编程有一定的作用。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能给些意见和提供一点学习方法!!!最重要就是能举例,简单、直接、易懂!! 大家交流讨论有助于互相促进,还是指导指导一下师弟吧!!

网友C:
mike 可以再谈一下怎样才能实现步进电机(二相)的启停及急停和复位控制。

网友B:
步进电机是由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我们控制步进电机主要是控制驱动器上的两个信号: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方向信号控制正反转,脉冲信号的频率控制速度,脉冲的个数控制旋转的角度,脉冲停止电机立即停止。你指的复位我不知道是指什么,原点回归?

网友C:
mike 谢谢你的指教,我问的复位是二相电机在突然停止或急停,还有每次开机要回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原点)

网友D(2010-02-22):
这样的移动应该是不能用循环指令的,这样会超出扫描时间的

网友E(2017-11-19):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