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PLC的选型

楼主(2004-08-04):
我以前用的是LG MASTER-K120s(K7M-DR20U)的PLC(程序的扫描周期为1ms,最大2ms),实现的功能很简单,但对扫描周期的要求很高,大概8个输入,6个输出,需要至少4个时基为1ms的定时器。 现在用户要求用SIEMENS的PLC替代LG的,请问SIEMENS PLC哪个型号的可以满足上述功能?

网友A:
可以找我 0591-3752561

网友B:
CPU222就行了,刚好8DI/6DO,时基为1ms的定时器只有T32和T96两个,不过另外可以用两个定时中断SMB34,SMB35来做(定义为1ms中断就行),这样刚好有四个1ms的时基...

楼主:
谢谢伊默,我已经打算用CPU22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