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变频器和直流调速器的通讯

楼主(2004-08-04):
我现在需要对一台老式设备进行改造。初步确定用PLC对一台三菱变频器和一台欧陆的590直流控制器实行控制,还需要用计算机和PLC进行通讯。而PLC一般只有一个rs485口,三菱变频器和欧陆的590直流控制器的通讯格式又不同,请问应该怎样连接。

网友A: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有四种,不一定非要通信方式控制 比如电压,电流,面板,通信 PLC和变频器之间你可以选择电压,电流控制方式

楼主:
电压电流方式我会的,我就是想用通信方式控制

网友B:
用同一种通讯协议即可,如Profibus,但要增加通讯模块。

网友C(2006-02-27):
大家好!
    如果要用通讯方式的能否再讲仔细点,谢谢!

网友D(2008-04-12):
大家好,加一个同步控制器

网友E(2009-02-05):
如非要用通讯方式,可用并联法,设定各自通讯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