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性能价格比高的PCI 接口profibus-dP通讯卡

楼主(2004-08-04):
数量:两块。 希望提供型号、制造厂家、报价、货期等;谢谢。 最好能够和labview接口。 evwd@263.net,王先生。

楼主:
不知道朋友们是否知道cp5611通讯卡是否支持 labview,是否有labview的驱动程序? 谢谢。

网友A(2007-09-10):
应该问Labview有没有CP5611的驱动吧?

网友B:
CIF 50-PB,Communication Interface PCI PROFIBUS-DP/FMS-Master,德国赫优讯专业通讯板卡,货期4周。

网友C(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