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6014数据采集卡使用中的疑问

楼主(2004-08-04):
PCI-6014数据采集卡可否对交流信号进行测量(AC-5 +5V) DIO6 DIO7如何使用,COUNTER0 COUNTER1可否对频率记数,如何使用。

网友A:
1.PCI-6014数据采集卡可以对交流信号进行测量(AC-5 +5V)! 2.DIO6 DIO7的使用你可以参考PCI-6014的管脚定义。

网友B:
数字量IO口有函数支持单独按位控制;可以外部控制的计数器可以对频率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