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高手
小生有礼了!

楼主(2004-08-04):
FUJIP9S系列之FRN-132 空载时三相电压是一样的,载时出现输出三相电流不一样。且输入电流用指针钳表测量出现跳动。电解电容没有问题。会是那些电路有问题?

小生有礼了!

网友:
FUJIP9S系列之FRN-132 空载时三相电压是一样,带载时出现输出三相电流不一样。且输入电流用指针钳表测量出现跳动。电解电容没有问题。会是那些电路有问题?先谢了!

网友A:
“空载时三相电压是一样”是否是在低频输出时测的?

小生有礼了!

网友:
谢谢李老师的回复: 5—50HZ空载时,三相电压是一样。

网友B:
老弟,132的变频器带载电流是有点不一样的

小生有礼了!

网友:
谢谢高手们的回复! 带载电流分别是:154,160,195三相差很多。且W相电流最大。 请问:还与变频器上的电压反馈电路有关系吗?

网友C:
三相电流不同是正常的,用指针钳表测量的方法好象也有问题。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请检查一下IGBT驱动板的光藕PC923,或试图换一块驱动板。你注意过DC电压吗,是否接近600V或超过600了?

小生有礼了!

网友:
机子已经修好了!是驱动板坏了。 DC电压是600V。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