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的变频器可以设密码吗?(6SE7系列

楼主(2004-08-04):
如题

网友A:
不可以的吧,只可以设置访问级别,你设置到最低就可以了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保密的了,不像PLC程序

楼主:
主要是怕被人在查看时无意修改参数。设访问级别是哪个参数呢?

网友B:
可以啊。就是钥匙,锁原理。P358设上数据后,该数据就是密码,P359必须和P359一样才能打开参数,设好之后要把P60设成0。我记得是这样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对。p060设为0后就进入用户参数模式了,可以设置哪些参数可以在该模式下被访问。另外,没有p359输入密码是进不去其它参数访问模式的。

网友D(2007-12-29):
须将P358=P359即可解锁.

网友E:
可以啊。就是钥匙,锁原理。P358设上数据后,该数据就是密码,P359必须和P359一样才能打开参数,设好之后要把P60设成0。旧只能显示部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