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ake-on-lan

楼主(2004-08-04):
wake on lan 功能是否一定要atx power supply才能动作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网友B:
Wake-On-LAN 簡介 利 用 Wake-On-LAN 的 特 性, 使 用 者 可 以 藉 由 簡 單 的 方 式 送 出 一 組 "叫 醒 訊 息 封 包 (wake up packet)" 給 任 何 支 援 Wake-On-LAN 的 遠 端 電 腦, 並 將 這 些 遠 端 電 腦 啟 動, 然 後 使 用 者 就 可 以 得 到 遠 端 電 腦 上 的 溫 度, 風 扇... 等 等 系 統 狀 態, 並 可 在 遠 端 電 腦 上 執 行 下 載 與 上 傳 系 統 組 態 檔 案, 安 裝 軟 體 .. 等 等 操 作. 有 了 這 個 特 性, MIS 或 其 他 資 訊 管 理 人 員 將 可 以 很 方 便 且 有 彈 性 的 利 用 自 己 的 Client 電 腦 來 維 護 所 有 區 域 網 路 上 所 有 的 電 腦. 如 此 一 來, 資 訊 系 統 操 作 與 維 護 的 總 體 成 本 (TCO;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將 可 大 大 的 下 降. Wake-On-LAN 是 一 項 很 有 效 能 的 遠 端 維 護 工 具, 它 可 降 低 系 統 管 理 與 維 護 的 工 作 負 擔, 提 供 更 大 的 彈 性 給 系 統 管 理 者, 以 節 省 您 的 時 間 與 金 錢.

网友B:
網路卡開機(Wake On LAN)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必須有下面的條件配合: 1. 下載喚醒程式PCnet Family Software Magic Packet Utility,此程式位於AMD Site PCnet Family Software內, 或參考AMD網站Magic Packet™ Technology, 然後自行開發應用程式。 2. ATX 電源必須符合ATX規格2.01, 並具備至少720mA 的 Standby 電流)

网友B:
設定BIOS 將BIOS的網路開機功能打開,進入\POWER MANAGEMENT SETUP\PM Wake Up Events 將MACPME Power Up Control 的功能設成Enable 喚醒軟體 Magic Packet解開後並不需要進行安裝可直接使用,只要執行MAGPAC.EXE即可看到下面的畫面:(不能貼圖, 所以有需要我傳檔案給你)

网友B:
選擇\Magic Packets\Power On One Host可喚醒單一台機器如下圖所示:(缺圖) IP Broadcast Address不更動,Destination Ethernet Address則填入網路卡的編號。至於網路卡的編號如何取得,只要在開始\執行\底下執行 winipcfg.exe 即可看到下面的畫面(缺圖) 取得所有的資訊後即可開啟遠端的電腦,再利用Desktop On Call或遙控軟體,可控制遠端的電腦開關機及執行軟體而不用身歷其境。

网友B:
忘了我是VIP, 可以貼圖的.

网友C:
老谢:你可真够热心的,可以当斑竹了,^_^。

网友B:
總是要有一些熱心的人啊, 否則論壇怎麼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