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F231怎样跳过去?

楼主(2004-08-05):
我在维修西门子MDV22千瓦,想单板测试一下6路脉冲好不好,但是上电后出现F231,下面的继电器也吸合了,可就是有F231,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将IGBT触发脚单独接上,直流P N不接。但是你必须保证驱动的电源正常。

楼主:
但是有时候他们说会干掉模块的,好象GTR可以,IGBT就危险了。 谢谢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