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变频器操作面板无显示

楼主(2004-08-05):
手里有一台 台安牌的变频器(型号:N2-402-M3) 操作面版无显示,无法工作!! 求救 !!

网友A:
打开盖,把面板再好好插一下。要不可能面板有问题, 找经销商维修!

网友B:
无显示可能是电源损坏或模块烧了,面板坏的可能性占1%,如果是模块烧了,我便宜点卖个这个型号的处理品给你。

楼主:
面板好用! 应该是模块不好! 问各位大虾那块模块不好?? 谢谢赐教!!

网友C:
指示灯有没有亮? 如果有就是开关电源或模块坏,若不亮就只是启动电阻坏或是整流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