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组态王的连接

楼主(2004-08-05):
我注意到组态王有COM1,COM2.....,可是实际上我的计算机只有1个串行口,如果通过ADAM4520,那么是不是ADAM4520的两个口就被默认为COM1,COM2口了?我此次的PLC及仪表比较多,所以我是先接了一个Mox-A(C168P),通过他可扩展为8个RS232口,然后再在RS232底下接ASAM4520,那如果是这样的话,COM1,COM2,COM3....指的是哪几个口呢? 请内行解答一下,多谢了!!!!

网友A:
MOXA卡可设定从COM A-B的序号 A:可以从 1开始,也可从3开始 B=A+8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安装了MOXA卡以后在我的电脑的属性里->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里可以清楚的看到MOXA的开始的端口号,MOXA的串口线上有标识,可以顺序对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