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t100三线制接法和放大电路的电路图

楼主(2004-08-05):
测温0——100度,放大后的电压信号希望是0到3.3V

网友A:
查先前的帖子

网友A:
PT100前置放大电路

网友B:
这个PT100前置放大器电路是在安全栅里还是在显示仪表上

网友A(2005-07-30):
请问周公,上图的PT100变化的电阻值和输出电压Vo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Rt和Vo的关系式能否告知?

网友C:
请参看模拟电路、运算放大器相关书籍

网友A:
我就是推算不出来呀,才来这里请教,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计算公式

网友A:
模拟电路和运放电路,一般的都是没有引入R15的计算方式,引入了R15,这个电路的计算公式和以往的不一样了吧,我也去推导过,好像很麻烦的。

网友D:
请参考有关热工仪表类的书籍,有详细讲述

网友A:
有谁知道,该计算公式或者推导过这个电路的计算公式请提供公式给我,不胜感谢,我的QQ是157975832,愿有偿服务.

网友A:
怎么都没有人写出来?谁告诉我,现金报谢.可以发到我的QQ邮箱中,邮箱:157975832@QQ.COM,或和我QQ联系.

网友E(2009-09-02):
我的数显调节仪XMT102型接PT100探头怎么不显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