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液体流量计的选择

楼主(2004-08-05):
我想对液体的流量进行简单的测量和调节,要求数据能数显,对精度要求不高,液体为乙醇和水的混合物,流量在1m3/h之内,温度低于120℃,我对仪表比较陌生,不知以何种流量计能经济地实现,望行家们指点一二,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您好,你最好选择LWY-10型液体涡轮流量计,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对于您的小流量有很高的精度,很适合您的使用。如果有兴趣,参看:www.tjhsyb.com 或来电咨询,电话:022-26721832 陶先生 另外请说明具体的流量,尤其是最小流量,很重要!!!

网友B:
涡轮或转子吧!

楼主:
谢谢!那我再咨询咨询

网友C:
可以来这里看看了,微流量的,高粘度的都有啊 www.kem-kueppers.com.cn

网友D:
您好,你最好选择HONSBERG流量计,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对于您的小流量有很高的精度,很适合您的使用。如果有兴趣,参看:www.silkroad24.com

网友E:
用带远传的转子流量计好了,简单好用也便宜,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F:
我是流量仪表生产厂家。有意请电示!024-24822519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