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量0~5v,速度脉冲量最大7KHZ,脉冲触发采集方案

楼主(2004-08-05):
现有要求如下:现有模拟量0~5v,速度脉冲量最大7KHZ,脉冲触发采集,应采用何种采集元件,如何存储于计算机,望高手作答

网友A:
ISA/PC104:A/D + CPLD; PCI: A/D + FPGA (或CPLD + PCI桥); USB: A/D + CPLD + USB转接芯片; 关键是接口逻辑,主机通过接口逻辑产生的中断或查询接口逻辑中的状态位进行采集;A/D的启动及A/D数据的锁存也在接口逻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