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参数设置的经验值!

楼主(2004-08-05):
我想请教各位大虾,我现在有个水处理项目,要对PH值和浊度进行PID控制 我是用西门子S7-200做的PID,我想问问 有没有相关参数的经验值,比如采样周期,比例系数,微分系数等。 谢谢~~! 还有,老板要我做个前馈控制,在流量突然增大的时候需要提前加大加药量来弥补PH值及浊度 控制的滞后问题。 谁能给我个建议吗? 谢谢!

网友A:
你是哪里的? 我的QQ:20546074 可以交流

网友B:
可以采用微分作用

网友C:
同问,请问如何获得P、I、D等相关参数,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2006-12-09):
这方面我有经验,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欢迎交流:我的QQ:39246231

网友D:
P、I、D等相关参数是现场试验出来的,每一个现场都不完全一样,还有你的前馈是控制测率的问题,是可以实现的,不过你要好好看看相关的工程案例

网友E(2008-06-28):
引用 网友D:
关于P、I、D等相关参数是现场试验出来的,每一个现场都不完全一样,还有你的前馈是控制测率的问题,是可以实现的,不过你要好好看看相关的工程案例

不对吧,我也知道那样可以做出来,但是不是所有的生产工艺都可以试的,所以各种控制回路都应该有相应的经验值的.去看看这个地方吧,我刚找到的:http://baike.baidu.com/view/402830.htm

网友F:
1.PID参数经验值绝对没有,掌握PID理论后,评感觉去试;

2.以流量的变化率作为前馈量很好,设为dF,如何把dp*K送入偏差e,  K取线性常数呢,还是变数呢?要研究一下,

   e=PV-SP,  e=e+dP*K    (K为前馈系数) 或PV=PV+dp*K,送入PID回路调节,要 注意正反作用的影响

网友G:
        有成套的控制 PH值 的设备,我们公司就有用,方便。要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下~

网友H:
(1)对于比例控制来说,将比例度调到比较大的位置,逐步减小以得到满意的曲线。

(2)对于比例积分来说,先将积分时间无限大,按纯比例作用正定比例度。得到满意曲线后,将比例度放大(10~20)%,将积分时间由大到小加入,直到获得满意曲线。

(3)对于PID控制,先将微分时间置零,按照调比例积分控制方法得到满意取先后将比例度将到比原值小(10~20)%位置,适当减小积分时间后,将微分时间逐渐加大,直到获得满意的曲线。

网友F:
“流量的变化率作为前馈量”  不知行不行?

网友I(2008-09-02):
PID调节是比较复杂,而又相对简单的东西。当你只有理论的时候,可能不能很好的掌握参数的设置,当你有较多的工程经验就可以很轻松的设置。经验值只是个参考量,只能说不能够把系统搞得不是振荡,后面要根据实际参数的变化要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