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818卡进行中断采集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4-08-05):
关于818HG中断采集的时候的一些问题。 我是一个刚刚开始用818HG进行数据采集的新手,现在有个问题想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我不是很清楚函数PT_FAIIntStart函数中的参数IntrCount的设置,硬件说明书上的说明是818HG可以设成1或者是FIFO_SIZE,但是,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只能设成1,设成后者的时候就不能正常干活。希望能帮我把这个概念搞清楚。谢谢!!

网友A:
设成512/1024之类的参数,试试! 先运行看这些参数是否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
能帮忙解释一下它的作用吗?

网友A:
对不起,我看错了! 我以为你说的fifosize! intrcount 按说应该可以设! 他的意思多少个采样点,产生一次中断事件! 一般用默认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