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装流量计检测过热蒸汽的时候,一定要进行温度和压力补偿吗?

楼主(2004-08-05):
我正在为输汽管道安装流量计,检测的是过热蒸汽的流量,温度和压力的变化都不大,用不用进行温度和压力补偿.

网友A:
温度和压力的变化都不大,压力的变化对流量影响大,温度相对小。 压力最好补偿一下。温度可以不要。

网友B:
一定要温度和压力补偿,补偿与不补偿差值很大。测量水的流量可以用楼上的办法。

网友C(2006-03-10):
请问什么时候用温补什么情况下用压补啊.谢谢啊

网友D:
这个要看温度和压力的变化对被测物资的物理特性的变化大不大,如果温度影响大,而压力影响不大,就进行温补,如果温度影响不大,而压力影响大,就用压补。

网友E:
流量计之所以要进行温压补偿,就是要把流量计测得的体积方转化成质量方.因过热蒸汽的密度跟温度和压力有关,而过热蒸汽的温度和压力是一个变量,所以都要进行补偿.

网友F:
过热蒸汽一定要温度和压力补偿,补偿与不补偿差值很大。不然你亏大了。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技术支持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G:
用流量计测过热蒸汽要带温压补偿,若测饱和蒸汽,温度和压力补偿任选一者就行

网友H:
要补偿是最好的,如工况稳定可以将温度和压力设置为固定值进行补偿!

网友I:
支持灵山先生

网友J:
同意gieshen的看法。

网友K: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使用电磁流量计是否可以不使用温补和压补呢?等待回复!谢谢

网友L:
测过热蒸汽能用电磁流量计吗?过热蒸汽的导电系数能达到电磁流量计所要求的值吗?

网友M:
测过热蒸汽不能用电磁流量计,电磁流量计适合测量导电液体的流量

网友N:
差压式最好都补偿,如用涡街的话那不要也行

网友O:
如果是为了过程控制支持  实验箱!如果是为了计量结算还是都加上好。天天学说的好“不然你亏大了。”

网友P:
澳大利亚威尔巴 (Wellbar) 流量计(广泛应用于气体、液体和蒸汽的高精度流量测量)
    威尔巴 (Wellbar)流量计探头的设计,加工和应用,集中反映了均速流量测量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测量精度、重复性和可靠性方面,在结构强度耐压、耐温防腐方面,在适应介质种类和管径大小方面,都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是替代节流孔板、涡轮、涡街、电磁等流量计以及各种风量测量装置的理想优秀替代产品。英文名又称Annubar、Torbar、Probar、verabar、itabar,中文也叫威力巴,阿纽巴,托巴管,德尔塔巴等等。

电站工业的应用:
   替代流量孔板、文丘里愤嘴,测量高温高压蒸汽、给水、温水、软化水的流量,节流压损小,只是孔板的1/1000,安装方便,安装耗时仅为孔板的1/15,精度高运士 1%,运行成本大大降低。替代机翼式、阿牛巴、笛形管等各种测风装 置测量锅炉烟风流量,安装方便,只是机翼式测风装置安装工时的1/50, 测量精度高达土 1%,稳定性好,防堵效果显著。

石化工业的应用:
   石油化工冶炼厂,充满各种复杂的介质以及需要适合各种工况条件下的流量测量,威尔巴流量探头采用不同的特殊材质,以满足具有腐蚀性,超高温高压介质流体流量的测量。

冶金工业的应用:
   气体能源是钢铁企业广泛使用的能源,威尔巴流量计用于钢铁企业替代孔板、旋涡、质量等流量计,测量氮气、煤气等气体的流量。克服了孔板流量计安装不方便、压损大,游涡流量计安装不便、振动大,质量流量计造价高的缺点。

产品特点:

◆差压信号稳定,测量精度高,防堵设计,压损小、能耗低,免维护。

◆传感器设计新颖、结构独特,一体化双腔结构,强度高,适应高温高压的场合。

◆应用范围广泛,适应各种尺寸的圆管和方管。

◆可带温度、压力测量,进行密度补偿。

◆开孔小、安装方便,直管段要求低,可在线带压安装和检修。

联系人:龚斌佑
电话:   13798137315
WEB:www.widewell.com.cn
MAIL: gongbinyou@gmail.com
广州万德威尔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Q:
谁说不要了?
有的厂家有的型号可能有温补,

但压补一定是另外加的,

如果是科氏力质量流量计可以不要。
涡街测得只是涡街的数量,其实也是测体积,当然要进行补偿

网友R:
过热蒸汽应该是温度和压力都需要补偿,饱和蒸汽可以任选一种。

网友J:
3051的说法不对,涡街也要补偿。除非你只要测工况流量,谁又能保证工况一直不变?

网友S:
测量气体的流量是一定要进行温压补偿的,不过对于恒定的蒸汽的流量应该适情况而定,比如经过减温减压的4公斤蒸汽,它的温度和压力已经很稳定了,温度和压力可以设定为固定值进行补偿,(可以在现场安装一个双金属温度计和压力表观察一下)这样可以省掉一部分投资。

网友T(2006-04-09):
过热蒸汽压力变化不大可考虑不补偿,具体数据我记得在<<化工仪表自动化>>有一期有详细说明,找到贴你看

网友:
过热蒸汽温度和压力都需补偿,如果是饱和蒸气只需补偿一个即可,因饱和蒸气温度和压力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U:
过热蒸汽测量必须加温度和压力补偿,

网友(2006-07-21):
同意楼
上

网友V:
下面引用由孟克在 2006-3-23 23:47:00 发表的内容: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使用电磁流量计是否可以不使用温补和压补呢?等待回复!谢谢
--------------------------------------------------------------------------------------------
电磁流量计只能导电的液体
很明显,一般的液体对压力与温度影响不大,所以不用补偿
对于过热蒸汽,温度和压力是成一定的函数关系,
由于是一一对应,所以只补偿其一,而另一个参数并不是
没有补偿,而是二次表里面自动进行了补偿

网友W:
必须进行温压补偿.

网友X:
看来这么简单的问题,广大的同行还有很多不是很清楚的呀:应该是这样滴:
1、如果测量的是过热蒸汽,那么是一定要进行温度和压力补偿的,因为过热蒸汽的密度是温度和压力的函数。不论用什么表测量,都要有补偿。
2、如果测量的是饱和蒸汽,那么只须补偿压力或者温度的一种,因为饱和蒸汽的密度只是压力或者温度的函数,并且压力和温度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V:
下面引用由水中花在 2006-8-2 16:26:00 发表的内容:
看来这么简单的问题,广大的同行还有很多不是很清楚的呀:应该是这样滴:
 1、如果测量的是过热蒸…
--------------------------------------------------------------------------------------------
水中花:你好,你说我基本同意
我怎么感觉过热蒸汽的压力和密度是一一对应的呢?

网友Y:
请问一个弱智问题,饱和蒸汽和过热蒸汽是怎么区别的?

网友Z:
肯定了,过热蒸汽一定要补偿.

网友AA:
请问一下:各位大虾,温补和压力补偿怎么实现啊?

网友AB(2006-08-20):
过热蒸汽是什么概念啊,有明确规定吗?

网友AB:
这里真的能学到不少东西啊,呵呵

网友AC:
当液体在有限的密闭空间中蒸发时,液体分子通过液面进入上面空间,成为蒸汽分子。由于蒸汽分子处于紊乱的热运动之中,它们相互碰撞,并和容器壁以及液面发生碰撞,在和液面碰撞时,有的分子则被液体分子所吸引,而重新返回液体中成为液体分子。开始蒸发时,进入空间的分子数目多于返回液体中分子的数目,随着蒸发的继续进行,空间蒸汽分子的密度不断增大,因而返回液体中的分子数目也增多。当单位时间内进入空间的分子数目与返回液体中的分子数目相等时,则蒸发与凝结处于动平衡状态,这时虽然蒸发和凝结仍在进行,但空间中蒸汽分子的密度不再增大,此时的状态称为饱和状态。在饱和状态下的液体称为饱和液体,其蒸汽称为干饱和蒸汽(也称饱和蒸汽)。

网友AC:
在同一压力下,对饱和蒸汽再加热,则蕉汽温度开始厂升,超过饱和温度,这时的 蒸汽就叫过热蒸汽。 ’ 过热蒸汽的温度与饱和蒸汽的温度之差叫蒸汽的过热度。过热度越大,则表示蒸汽所 储存的热能越多,对外做功的能力越强。

网友:
饱和蒸汽:湿蒸气状态的液体分子的气化速度和气体分子的液化速度相等时,湿蒸气中液体与气体达到动态平衡,称之为饱和状态。饱和状态下的蒸汽就是饱和蒸汽。
过热蒸气:对饱和蒸汽继续加热,温度高于相应压力下饱和温度的蒸气。气化速度大于液化速度。

网友AD:
测量过热蒸汽都要温度和压力补偿,饱和蒸汽可以选温补或压补.

网友X:
谢谢眼镜,本来我想解答的,看你已经说了,呵呵,省我的劲了。

网友V:
呵呵,的确是饱和蒸汽的压力与温度成比例!

网友AE:
 请问一下:各位大虾,温补和压力补偿怎么实现啊?
是不是还要加一个二次仪表,?

网友AF:
如果需要计量的话一定要进行补偿,如果仅仅是作为参考可以不进行补偿;如果压力、温度相对比较稳定可以考虑使用固定的对应计算公式进行计算来进行估算实际流量。

网友AG:
测量过热蒸汽都要温度和压力补偿,饱和蒸汽可以选温补或压补.温补的成本较低

网友AH(2006-09-22):
当然要进行温压补偿了,我还没有听说电磁流量计测量蒸汽的啊!

网友AI:
如果压力和温度相对稳定,可以不用补偿的,设一下常用的压力、温度下的密度就行了,如果测量结果不是要求特别精确的话。15954736218

网友AJ:
测量气体流量的仪表,只要没有使用直接质量流量计,都需要进行温压补偿。如果压力温度稳定,可以在仪表内部对温度压力进行设置,使二者一致。

网友AK(2006-11-23):
我们公司在给水流量测量中应用了ISA1932喷嘴,工况压力和温度分别是:7.1Mpa、150度,请问各位大虾,这种情况下只加入温度补偿是不是正确的?我们在DCS中设置了补偿温度位号,请问后面还需要加设计温度值吗?

网友AL:
用不用温度压力补偿,取决于您现场的工况条件,如果温度压力比较稳定,而且对精度要求不是很严格,不用补偿也没问题的.究竟是需要压力补偿,还是温度补偿,就看您测量的是什么介质,是温度对他影响大还是压力对他影响大,再选择喽

网友AM:
长知识le

网友AK:
我们公司的测风装置用的是机翼双曲线,请问差压变送器需要开方吗?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N:
好复杂啊!请问通常所说的中压蒸汽与低压蒸汽是饱和蒸汽还是过热蒸汽?温压补偿系数该怎么确定啊?期望回答

网友AO:
最好还是加上,当然如果你不是用来做贸易结算,本身压力变化又不大的话,也可以不要

网友AP(2007-01-01):
一定得补偿

我是菜鸟!

网友:
要加上补偿,不补偿你就“亏大了”。

价格补偿也容易的,没必要省这点东西。

网友AQ:
必须进行温度,压力补偿.因为不同压力和温度下的过热蒸汽的密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AR:
测体积量就不要呀!

网友AS:
请教大家,威力巴测量一些介质流量时,常常有由于差压太小,变送器没有流量输出,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T(2007-05-05):
长见识了,一个看似小的问题.包含这么多学问啊

网友AO:
第一,看你用的是什么流量计
第二,你测量的目的是过程显示/控制,还是作为贸易结算
以上二点综合考虑才能给出答案

网友AU(2008-03-19):
采用一体化的涡街流量计(带温度检测的),将变送器调试后输出标准信号就可以直接计量了。

网友AV:
计量用时需要温压补偿,过程控制一般要求不是很精确则不需要

网友AW:
一般我们所说的流量叫质量流量,而孔板、喷嘴等测量的是体积流量,体积流量乘以密度才是质量流量,密度的大小与流体的压力、温度有关,所以蒸汽流量的测量要用温度和压力补偿,补偿的目的主要是补偿温度、压力的变化对流量的影响,当然向楼主所说的温度和压力变化不大,我们可以在变送器调校时计算在工况状态下(压力、温度)流体的密度,在温度压力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是可以不用补偿的。

网友AX:
刑工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AY:
说什么的都有???????

网友AZ:
学习了!刑工是高手! 谢谢!

网友BA:
如果是测体积流量就不用补偿,如果是测质量流量最好用补偿,因为质量流量是通过体积乘以密度而得出,过热蒸汽密度在压力一定的情况下温度越高密度越小,在温度一定的情况下压力越高密度越大.

网友BB:
测量过热蒸汽都要温度和压力补偿,饱和蒸汽温度和压力是一一对应的只需补偿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