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刚入行人的简单一问,感激!

楼主(2004-08-05):
请问基于485标准的光纤收发器与计算机相连是不是也可以象基于232标准的收发器一样通过9PIN/25PIN的接口? 它的调试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串口调试软件?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它们都是串口.但又不肯定.请各位帮帮忙.替我打开另一扇窗. 急盼复.为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理?都不屑回答?

楼主:
怎么还是没人回?郁闷! 想想你们刚入行时的困窘吧.帮别人只是举手之劳啊.

网友A:
如果你的串口调试软件能够运行于3线连接(TXD、RXD、GND)的RS232通信,那么RS485也基本可行。如果你的RS232通信线一定要9根,那么RS232串口软件就不通用,只能自己重新编用于RS485接口的程序,这要求你精通8250的用法。当然如果你精通8250,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

楼主:
多谢指点! 我的确不懂8250的用法.我干这个才开始,以前学的专业也跟这无关.可以说从零开始的.所以问题可能比较幼稚.呵呵 那就是说RS485也可通过9PIN接口与计算机连接了`?

网友B:
RS485其实本来就是用9PIN与计算机通讯

网友C:
好笑,看来是个好逸恶劳的家伙。

网友D:
若是与计算机通信,则必须接一个转换器,即232与485转换器,方可测试

网友E:
485总线是两线制,电平与232不同,计算机串口都是232(工控机除外),如果直链可能烧坏芯片,欢迎来电商讨.0532-3671155

楼主:
我已经搞清楚了(刚好上了485论坛).感谢以上各位的耐心解答.谢谢! TO:有点意思老兄,我有点生气啦 你可以说我笨,但不可以说我****!!! 试想你突然接手一项要运用以前从不涉及的技术的工作.老板又不给你多少时间让你去熟悉.你可能跟我一样连要查什么资料都一头雾水.除非是天才,路路精. 所以不要嘲笑我的问题幼稚,没看我正虚心请教呢. 再次感谢各位支持!(好感动)

网友F:
着为仁兄的心理我非常理解!我也是新手上路!谢谢给于知道了老师!

网友G:
就是9针的,只是需要通过232/485的转换接口

网友H:
9494~=~ 我也是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有兴趣 我想,大家不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吗? 就不要五十笑一百了 大家共同进步不好吗?

网友C:
to 简单一问: 看来你是太着急了,工控需要多动脑,多动手。

网友I:
惊喜:刚发现的免费在线电影站,只要注册一下就可以看!速度超快,清晰度高,最新大片竟然都有。没有病毒!放心打开看吧!网址:http://www.yes333.com/?r=limenglct

网友J:
各位好,刚入行,请各位多指教.变频器销售呢

网友J:
请问: 有谁知道深圳哪有<<通用变频器选型与维修技术>>一书购呢?

网友K:
兰颖:在深圳的新华书店应该可以买到你所需要的书 让我们刚入行的各位同仁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吧!请在网的各位老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L(2005-08-11):
请严肃一点,不要发表无关的信息!

网友M:
表扬新手的好学,我也是新手,我的名字就我的我目标